TMS320F2812为什么被锁?

楼主(2014-04-11):
问题现象:我的2812为什么被锁了,不是很明白,换了片子情况一样的,检查电路图没什么大的问题

解决方法:找到罪魁祸首了,是复位芯片的问题,复位芯片接了看门狗,可能是烧写FLASH的时候,电压波动导致的复位,被锁的。

参考意见:
1.在一个教学视频里看见的:
代码安全模块CSM0x3F.7FF8-----0x3F.7FFF间的128位密码不可烧写为零,否则DSP将被彻底锁死,不可更改。

2.我的片子也锁住了一块,我的是在实验在线烧写的时候锁住的,可能是我在擦除的时候中断操作了,所以锁住了!

网友A:
转:DSP死锁的注意事项

结合这个帖子    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