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RTX51tiny重新上电的时候时钟频率会自动改变~

楼主(2014-04-11):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用的C8051F392的CPU。
程序烧进去后大概隔一段时间再上电,系统时钟频率会变化很大。。。

void init() _task_ TASK_INIT{
#if DI_EN
        uchar DIStatus;
//        uchar diData;
#endif
        uchar i;
        uchar keystatus = 0xFF;
//        uchar SysTickCpy;
//        AD.F_Sumclc=0;
//        ulong EqCpy;
#if DI_EN
        DIStatus=0;
        AD.DIData = 0;
        ResetDICnt();
#endif

        SetSaveSeq=0;
        FAutoZero=0;
        FAutoCal=0;

        ModbusOk = 0;

#if AUTO_CALIBRATION_EN
        DispStr2LEDA(64, 64, 64, 64); //----
        DispStr2LEDB(64, 64, 64, 64); //----
#else
        DispStr2LEDA(_0, _0, _0, _0);
        DispStr2LEDB(_0, _0, _0, _0);
#endif
// ADC init
        TSample1=4;TSample2=0;AD.SamplePoint=0;
//AD.SamplePoint=183;

        Init_Device();

        PIN_485DE_RE=BUS_RE;

#if AUTO_CALIBRATION_EN
        RAM_FUN03(ADD_BUS_ADDRESS) = 50;
        EEPWriteBuff(pbFun03(ADD_BUS_ADDRESS), ADD_EEP_FUN03(ADD_BUS_ADDRESS), 2);

        SysTick = 0;
        while(SysTick<10);

        RAM_FUN03(ADD_BAUDRATE_NO)=3;
        EEPWriteBuff(pbFun03(ADD_BAUDRATE_NO), ADD_EEP_FUN03(ADD_BAUDRATE_NO), 2);

        SysTick = 0;
        while(SysTick<10);

        RAM_FUN03(ADD_CT1)=5;
        EEPWriteBuff(pbFun03(ADD_CT1), ADD_EEP_FUN03(ADD_CT1), 2);

        for(i=0; i<4; i++){
                SysTick = 0;
                while(SysTick<10);
                RAM_FUN03(ADD_EP_TOTAL_HIGH+i)=0;
                EEPWriteBuff(pbFun03(ADD_EP_TOTAL_HIGH+i), ADD_EEP_FUN03_E(ADD_EP_TOTAL_HIGH+i), 2);
        }

        SysTick = 0;
        while(SysTick<10);
#endif

        SetInit();
    IE |= 0x10;    //Usart中断使能

//        MData.DataMode = MODBUS_IDLE;

        SysTick = 1;
        while(SysTick);
        SysTick = 1;

        while(SysTick);

        RSTSRC    = 0x02;//使能VDD监视器作为复位源

        WorkMode = DEF_WORKMODE;

#if DI_EN
        for(i=0; i<11; i++){
                RAM_FUN03(ADD_TEMPERATURE+i)=0;
        }
#else
        for(i=0; i<8; i++){
                RAM_FUN03(ADD_TEMPERATURE+i)=0;
        }
#endif
        RAM_FUN03(ADD_PF)=1000;
//        RAM_FUN03(ADD_I1)=0;
//        RAM_FUN03(ADD_P)=0;
//        RAM_FUN03(ADD_Q)=0;
//        RAM_FUN03(ADD_S)=0;

        SM_BUSY = 0;

        WatchDogEnable();

        FECalced=0;

        os_create_task(TASK_KEYSCAN);
        os_create_task(TASK_COMUNICATE);

        while(1){
                EA=0;
                SysTickCpy = SysTick;
                EA=1;
        WatchDog();
                        os_wait(K_IVL, 1, 0);
                ADCalculate();
                if(FlashTimer)FlashTimer--;
                if(ADflag){
                        if(WorkMode<WM_SETMODE)ADDisplay();
                        else if(!FlashTimer){
                        ResetFlashTimer();
                        FlashFlag = ~FlashFlag;
                        if(FlashPos<8) dispbuff.map[FlashPos] = (FlashFlag?DispBuffBack.map[FlashPos]:0);
                        else if(FlashPos==8) (dispbuff.Row[LED_ROW_2]) =
                                (FlashFlag ? (DispBuffBack.Row[LED_ROW_2]):0);
                }
                }
        }
}

////////////////////////////////////////////////////////////////
////////////////////////////////////////////////////////////////
////////////////////////////////////////////////////////////////
////////////////////////////////////////////////////////////////
////////////////////////////////////////////////////////////////
////////////////////////////////////////////////////////////////
////////////////////////////////////////////////////////////////
////////////////////////////////////////////////////////////////
void KeyScan() _task_ TASK_KEYSCAN{
//        os_wait(K_TMO, 1, 0);

        while(1){

                WatchDog();

        ///// key Scan
//        if(SysTickCpy % 4 == 0){ // 10ms

                keystatus <<= 1;
                keystatus |= 0x11;

                if(AD.KeyData12 < 20);                                                 //NK
                else if(AD.KeyData12 < 90)        keystatus &= 0xFE;         //k1
                else if(AD.KeyData12 < 170)        keystatus &= 0xEF;        //K2
                else keystatus &= 0xEE;                                         //k1k2

                ////////////////////

#if USER_INTERFACE_EN
#if FUNCTION_TYPE==FUN_AUTOCAL
                switch(keystatus){
                        case 0x80:
                        case 0x08:                //k1k1
                        case 0x88:
                                if(WorkMode < WM_SETMODE){
                                        WorkMode=WM_SETMODE;
                                        SetLedA(-1);
                                        SetLedB(-1);
                                }
                                else{
                                        WorkMode = DEF_WORKMODE;
                                }
                                break;
                        case K_FUN:                //k1        K_FUN
                                if(WorkMode < WM_SETMODE)WorkMode = MODE_SWITCH_K_FUN[WorkMode];
                                break;
                        case K_V_A:                //k2 K_VA
                                if(WorkMode < WM_SETMODE)WorkMode = MODE_SWITCH_K_VA[WorkMode];
                                break;
                }
#else
                switch(keystatus){
                        case 0x80:
                        case 0x08:                //k1k2
                        case 0x88:
                                if(WorkMode < WM_SETMODE){
                                        WorkMode=WM_SETMODE;
                                        EnterPasswordInit();
                                        if(SetData != version)
                                        DispIntSet(LEDB,SetData);
                                        FlashFlag =0;
                                }
                                else {
                                        WorkMode = DEF_WORKMODE;
//                                        SaveModbusSet();
                                        CheckInitSet();
                                }
                                KeyCode = K_SET;
                                break;
                        case K_FUN:                //k1        K_FUN
                                if(KeyCode==K_SET){
                                        KeyCode = K_IDEL;
                                        break;
                                }
                        #if FUNCTION_TYPE==FUN_3I || FUNCTION_TYPE==FUN_3U
                                VTmain=0;
                        #endif
                                if(WorkMode>=WM_SETMODE && KFunProcTbl[WorkMode-WM_SETMODE]){
                                        KFunProcTbl[WorkMode-WM_SETMODE]();
                                        FlashFlag =0;
                                                                        if(SetData != version)

                                        DispIntSet(LEDB,SetData);
                                }
                                WorkMode = MODE_SWITCH_K_FUN[WorkMode];
                                #if CLEAR_E_EN
                                        if(WorkMode == WM_CLEAR_E){
                                                DispYesNo();
                                        }
                                #endif
                                break;

                        case K_V_A:                //k2 K_VA
                                if(KeyCode==K_SET){
                                        KeyCode = K_IDEL;
                                        break;
                                }
                        #if FUNCTION_TYPE==FUN_3I || FUNCTION_TYPE==FUN_3U
                                VTmain=0;
                        #endif
                                WorkMode = MODE_SWITCH_K_VA[WorkMode];
                                if(WorkMode>=WM_SETMODE && KVAProcTbl[WorkMode-WM_SETMODE]){
                                        KVAProcTbl[WorkMode-WM_SETMODE]();
                                #if DI_EN
                                //        if(WorkMode!=WM_DISP_DI)
                                #endif
                                #if CLEAR_E_EN
                                        if(WorkMode == WM_CLEAR_E){
                                                DispYesNo();
                                        }
                                        else
                                #endif
                                                                        if(SetData != version)

                                        DispIntSet(LEDB,SetData);
                                        FlashFlag =1;
                                        FlashTimer=0;
                                }
                                break;
                        case 0xFF:
                                KeyCode = K_IDEL;
                                break;
                }
#endif
#endif

//        }

         if(SysTickCpy == 0xFF){ // 640ms
                if(!EpEqChangeFlag)ESaveSeq=-1;
                if(--ESaveSeq==1){
//                        if(EpEqChangeFlag & ( 1<< ESaveSeq)){
//                                ESaveSeq = ~(1<<ESaveSeq);
                                EEPWriteBuff(pbFun03(ADD_EP_TOTAL_HIGH),ADD_EEP_FUN03_E(ADD_EP_TOTAL_HIGH), 4);
                        }
                else if(ESaveSeq==0){
                        EEPWriteBuff(pbFun03(ADD_EQ_TOTAL_HIGH),ADD_EEP_FUN03_E(ADD_EQ_TOTAL_HIGH), 4);
                        EpEqChangeFlag=0;
                }
        }
        while(SysTickCpy == SysTick);

//
        }
}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B:
RTX51仅仅是一个OS内核,跟硬件频率无直接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

请问可能是程序哪方面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51仅仅是一个OS内核,跟硬件频率无直接关联

恩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本来是没有系统正常工作的程序,我现在加了个RTX内核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本来是没有系统正常工作的程序,我现在加了个RTX内核而已 ...

程序中改变了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A:
直接用默认时钟试试

网友D:
程序问题!

网友E:
软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改变了系统时钟频率...

但只要不断电,基本都可以保持在那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默认时钟试试

默认的跑不了-_-#程序功能略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咋米知道时钟变化大?你咋米判断是时钟变化了?
很有可能是你应用程序部稳定引起的 ...

是个led闪烁显示,只要不断电重启,闪烁频率就不会改变,掉电重启也不一定都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问题!

就是三个任务而已,实在想不通哪里会影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啊

就是三个任务而已,实在想不通哪里会影响到。

楼主:
还是木有解决这个问题o(≧ o ≦)o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木有解决这个问题o(≧ o ≦)o

上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程序...

还有一个Modbus的任务没贴上去,然后还有一堆中断- -||

网友A:
你这程序一个字"乱"啊,完全没有章法

在OS下
        SysTick = 0;
        while(SysTick<10);
这样的程序都出来了

网友A:
你这一看就是使能了轮转,

但任务间好像没有使用信号量的概念

网友A:
你这结论根本就是错觉

建个最简单的任务,完成LED闪烁功能,测试应该没有问题

如有必要,屏蔽其它任务

void task_led_test(void) _task_ n
{
        #define MS_500                50        // 假设一个滴答10MS

        LED = !LED;

        os_wait2(K_TMO, MS_5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论根本就是错觉

建个最简单的任务,完成LED闪烁功能,测试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接手的别人的程序~赶着要完成任务。
建简单任务的没问题,加上其他功能后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手的别人的程序~赶着要完成任务。
建简单任务的没问题,加上其他功能后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

这充分说明你的结论是假像

其实问题在你的程序的其它地方,逻辑有BUG,任务负载重了,就显示出来了,任务轻时就被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分说明你的结论是假像

其实问题在你的程序的其它地方,逻辑有BUG,任务负载重了,就显示出来了,任务轻 ...

程序没加系统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跟中断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没加系统的时候都是正常的~
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跟中断有关? ...

前面我都说了
你虽然用了OS
但其实根本没有OS下编程的概念,其实BUG到处都是

OS下每个任务就像裸奔下的多个中断,每个中断随时都可能触发,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考虑问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都说了
你虽然用了OS
但其实根本没有OS下编程的概念,其实BUG到处都是

昂~那岂不是没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昂~那岂不是没救了

你可以把程序简化,看看是哪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