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给一个信号,却进入很多次外部中断呢?

楼主(2014-04-11):
我用ePWM启动AD是没有问题,能采集数据和显示,可是换成外部中断2启动时,为什么我只给一个信号,却进入很多次外部中断呢

网友A:
中断相应速度太快,一次中断处理结束后,信号还没有消失,就又进一次估计是这样。

网友B:
首先考虑是不是抖动造成的多次触发
如果进行了整形等处理   那就考试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
如果是电平触发  那就是判断了多次吧
建议你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关闭中断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次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