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

楼主(2014-04-11):
42v转14v,怎么设计电路?求大神指教!

网友A:
Buck电路可以考虑下~~

网友B:
隔离否?
电流多少?

网友C:
降压斩波电路就可以。二极管建议买超快恢复型,或者买更好的碳化硅二极管,不然自恢复能力差对电路影响蛮大的。

网友D:
必须是BUCK了、

网友E:
输出笔输入小。考虑BUCK。或者直接用设计好的芯片也行

网友F:
楼主你要说明功率要求啊,如果小功率,直接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就可以啊。  如果功率大,buck电路。

网友G:
看来有必要写个如何提问的教程贴了。。。
无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有必要写个如何提问的教程贴了。。。
无语。。。

IC921以前就写过,他们谁也没看。。。

网友H:
如果楼主是毕业设计,建议直接用TI的软件,参数输进去,一切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