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DSP死锁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11):
DSP死锁的注意事项
1.调试程序时注意密码位不要写数据,最好不要动。

2.FLASH的清除,擦除 两者没搞清,清除是把FLASH变成0,擦除是变成1。
如果你清除就退出CCS,你的DSP基本就废了。这是很多人易犯的错误。
正确的过程应该是:清除后就立即擦除。再烧程序!烧程序时只能把1变成0,不能把0变成1。

3.密码位都变成0后,你就是知道密码也不能解锁

网友A:
分析的非常到位   谢谢分享

网友B:
确定资源的合理分配算法,避免进程永久占据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