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DS8113开发smartcard读卡器接收不到复位应答

楼主(2014-04-11):
使用stm提供的smartcard调试,串口一直收不到复位应答,跪求指导

网友A:
硬件,焊接,程序,芯片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B:
LZ不妨比较一下ST的例程用的硬件 跟自己硬件的区别。

楼主:
确实是引脚配置错了,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复位后只能接收到0x018f,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