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tmega16PWM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4-04-11):
atmega16快速PWM模式下如何设置输出PWM频率,如果快速PWM模式不行,那么要用什么模式才行,谢谢

网友A:
快速PWM模式当然是行的.
数据手册上:
工作于快速 PWM 模式时,PWM 分辨率可固定为 8、9 或 10 位,也可由ICR1 或 OCR1A定义。最小分辨率为 2 比特 (ICR1 或 OCR1A 设为 0x0003),最大分辨率为 16 位 (ICR1或 OCR1A 设为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