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部分电路 要求输出正弦波

楼主:
电路图如上,板子抄的,上面芯片磨掉了
12V  的,猜测是数字芯片   因为数字电路部分不熟悉,请大家帮忙看看
上图的晶振为10M
PWM现就做为开关控制    B1,B2为接近正弦输出   频率为5M

B1 ,B2用来驱动全桥电路  电路如下图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UX1,UX2,UX3,可能是什么芯片    谢谢

楼主(2014-04-12):
引用 网友A:
猜不到,帮顶

我把问题改了,麻烦再看看

楼主:
CD系列, 74系列   可能是什么呢,有经验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B:
B1、B2输出正弦波,可能性非常之小。

网友C:
XU2目测是反相器,振荡电路么。

其它2个太难推断了,东西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XU2目测是反相器,振荡电路么。

其它2个太难推断了,东西太少。

谢谢你的提示,得到XU1,和XU2   求XU3   再帮忙看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51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XU2目测是反相器,振荡电路么。

其它2个太难推断了,东西太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71551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B2输出正弦波,可能性非常之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715514&extra=

得到XU1,和XU2   求XU3   再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