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1_CTS和USART1_RTS

楼主(2014-04-11):
STM32里面USART1_CTS和USART1_RTS是做什么的  怎么用啊 从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大虾请假下

网友A:
流控
RTS和CTS硬件流控的软件算法如下:(RTS有效表示PC机可以收,CTS有效表示MODEM可以收,这两个信号互相独立,分别指示一个方向的流量情况。)
多问百度

楼主:
OK 找了些资料 差不多清楚了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