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7705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4-04-11):
大家用过AD7705这款AD芯片没有?芯片手册上有怎么一句话:The AD7705/AD7706 devices, with a 3 V supply and a 1.225 V reference, can handle unipolar input signal ranges of 0 mV to 10 mV through 0 V to 1.225 V
我看得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单极性输入的话,AIN(-)的范围是 0 mV to 10 mV,AIN(+)的范围是  0 V to 1.225 V吗?这样的话测量范围也太小了吧?我需要测量传感器两端的电压,低端电压1.25V左右,高端3V左右,应该怎么办啊?如果用电阻分压对精度影响是不是很大?

网友A:
减掉再输入即可

网友B:
用过很多,怎么难理解呢?
1.225 V reference,128倍增益,输入范围就是0 mV to 10 mV。
1倍增益,输入范围就是 0 V to 1.225 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很多,怎么难理解呢?
1.225 V reference,128倍增益,输入范围就是0 mV to 10 mV。
1倍增益,输入范围 ...

芯片手册上说,The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on AIN(+) is given with respect to the voltage on AIN(−) on the AD7705, and with respect to thevoltage of the COMMON input on the AD7706.是不是说对于AD7705而言,这里的输入电压范围是AIN(+)与AIN(-)的相对电压啊?比如说我将增益设置为1,是不是说只要我的输入电压AIN(+)与AIN(-)的差不超过1.225V就可以(当然AIN(+)不能太大,导致芯片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掉再输入即可

高端电压-低端电压再输入AIN(+),AIN(-)接地吗?还是将AIN(+)、AIN(-)分别分压好?

网友A:
方法很多,将输入直接通过加法器(加个负电压即可),然后输入ADC,单端输入或差分模式都可以

或将稳定的1.25v电压直接输入-输入,配置成差分输入,信号输入+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将输入直接通过加法器(加个负电压即可),然后输入ADC,单端输入或差分模式都可以

或将稳定的1.25v ...

我传感器采用的是四线法取样,低端电压是固定不变的1.25V,高端电压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最大差不多3V(1.25V+1.7V)左右,也就是高低端最大压差有1.7V左右。我现在就是不知道AD7705的输入电压范围是指AIN(+)与AIN(-)的相对电压还是什么?要是指相对电压的话,他们都减去一个数之后的压差还是相等的啊。最大压差仍然超过了1.225V的参考电压。

我是这样想的,先将高低端电压分别分压,分一半就行,这样他们的最大压差就差不多只有1V了,小于了1.225V的参考电压,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或者是这样精度能不能得到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传感器采用的是四线法取样,低端电压是固定不变的1.25V,高端电压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最大差不多3V(1 ...

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还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还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

恕小弟愚昧,不知大神能否再花几分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叫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叫差分输入

差分输入就是把两个输入端的差值作为输入信号--百度上搜的,这个概念差不多能够理解,那我原来的信号能不能算是差分输入呢?因为我需要测量的是传感器两端的压降,也就是高端和低端电压差。

网友C(2015-05-08):
现在都用TM7705了,AD7705太贵了,程序一样的,直接替换即可,有需要样品资料可以联系QQ3247925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