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疑惑

楼主(2014-04-11):
最近手头有个板子上有个OLED屏,想点亮玩玩的。是个12864的OLED屏,目前还不知道驱动芯片是啥。网上搜了搜,这屏的引脚跟一般的驱动芯片驱动的屏都不一样。纠结,难道还真要拆下来看啊。。。。

网友A:
没有资料.神仙也没有办法

网友B:
楼主手上的OLED屏是几寸的?我身边有两个OLED,不知道能不能通用。spi总线的。

楼主:
原来屏点亮时,背部引脚看,上面三个是悬空的,再后面3个是3V左右,再后面3个不知是什么引脚,七个一起的应该是数据线。最后三个都接地的。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屏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上的OLED屏是几寸的?我身边有两个OLED,不知道能不能通用。spi总线的。 ...

谢谢你的支持。我打算拆下来看看了,你看看我发的图,20个引脚接的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上的OLED屏是几寸的?我身边有两个OLED,不知道能不能通用。spi总线的。 ...

先谢谢啦。我这个是并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神仙也没有办法

谢谢你的支持。我打算拆下来看看了,你看看我发的图,20个引脚接的很怪

网友B:
那三个不知名的就是控制线吧。。。但是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

网友C:
用过一种OLED,并口、SPI、I2C都可以访问。

网友D:
还是根据你的板子为线索找吧,看看网上有没有卖的,有的话可能就能找到你的资料了

网友E:
这得慢慢找啊

网友F:
oled正学中

楼主:
找到了屏是微信诺的M00596_VGM128064.可是按照推荐配置就是没法点亮。郁闷中。。。。。有哪位用过这屏的么?我现在是51芯片并口控制的,有用过的提点建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