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大家帮看看这个串口

楼主(2014-04-11):
PC单向发命令给单片机,单片机执行功能。
单片机只是单向接收不回发。这个电路可行吗?
一个串口多个单片机单向通信

网友A:
如果单片机不用回发,那单片机直接一个RXD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冲突
如果2个单片机的TXD并联,要考虑冲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不用回发,那单片机直接一个RXD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冲突
如果2个单片机的TXD并联,要考虑冲突的问 ...

是的。冲突的话每个单片机接受不一样的字符或者其他就能避开冲突了吧?上两个电路哪个合适呀?

网友B:
第一个图,烧了。第二个图没看懂32 32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烧了。第二个图没看懂32 32是什么

max3232。第一个图不加上拉能向多个单片机发送吗

网友C:
max232的电压下能上拉?232是不支持扩展的。都是交叉接的,你这么接我看都悬。你可以使用485实现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x3232。第一个图不加上拉能向多个单片机发送吗

第一个图上电单片机就烧了。上拉电阻是为了稳定电平。你时序做好无所谓多少单片机挂在上面,当然有个上限,你可以去查485通信协议。

网友A:
单片机不会烧掉的,把单片机的TXD使用Open Drain模式,然后外部上拉电阻
当然,你要软件做下仲裁,随时监听自己发出去的数据,如果不对,表示另一个单片机的发送和你冲突了,这时候你再做仲裁到底总线归谁用

单片机的RXD是高阻输入的,虽然MAX3232的驱动能力有限,但是带2个单片机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你想带更多的单片机,加个同相门驱动一下,带五六个也没问题
到时并的单片机多了,交流特性有下降,不过你不用太高的波特率,一般也没所谓

网友D:
我建议最好用232芯片先跟一个单片机通信,这个单片机相当于主机,然后再由这个主机通过485的通信方式加地址线的模式,这样会控制很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会烧掉的,把单片机的TXD使用Open Drain模式,然后外部上拉电阻
当然,你要软件做下仲裁,随时监听 ...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最好用232芯片先跟一个单片机通信,这个单片机相当于主机,然后再由这个主机通过485的通信方式加地址 ...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232的电压下能上拉?232是不支持扩展的。都是交叉接的,你这么接我看都悬。你可以使用485实现扩展。 ...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可以不,用max3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上电单片机就烧了。上拉电阻是为了稳定电平。你时序做好无所谓多少单片机挂在上面,当然有个上限 ...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行不?用max32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可以不?

不可以,稍加修改即可
1、把电脑的RXD通道悬空即可,你现在的2片3232的输出是有冲突的
2、上拉电阻完全无用,可以省掉

一个电路网络上,可以有多个输入,是不要紧的
但如果一个网络上有多个输出,是有问题的,要做好总线的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稍加修改即可
1、把电脑的RXD通道悬空即可,你现在的2片3232的输出是有冲突的
2、上拉电阻完全无 ...

明白了 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仅是单向通信第二个图行不?用max3232

可以.双向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