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大神帮忙编一下程,将采集到的电流分一下档并发送脉冲

楼主(2014-04-11):
求大神帮忙编一下程,将采集到的电流分一下档并发送脉冲 DSP28335

网友A:
没时间啊  还是要靠你自己
先调试成功ADC采集  通了之后在调试一下PWM波输出
然后将采集的电压值对应到输出的PWM上
ADC和PWM输出的例程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啊  还是要靠你自己
先调试成功ADC采集  通了之后在调试一下PWM波输出
然后将采集的电压值对应到输出 ...

最近也应该做一个类似的东西,斑竹,PWM的幅度值是可调的吗???如何将电压值对应到PWM上去呢?  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应该做一个类似的东西,斑竹,PWM的幅度值是可调的吗???如何将电压值对应到PWM上去呢?  请指教 ...

PWM的幅值是不可调的    但是它的占空比对应一个等效电压

楼主:
刚接触DSP,搞了好久才采样到电流值,但是根据电流幅值来分档和计数的程序完全不会写啊,求详细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的幅值是不可调的    但是它的占空比对应一个等效电压

占空比不是指的脉冲宽度吗,怎么会和电压值对应呢  烦请斑竹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不是指的脉冲宽度吗,怎么会和电压值对应呢  烦请斑竹解答下

在一个固定的周期内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越长等效的电压越高
比如占空比为100%   那就直接是一个固定的电压值
你可以先看看H桥相关的知识   占空比大小就是对应到电机两端的电压大小
也就是转速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固定的周期内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越长等效的电压越高
比如占空比为100%   那就直接是一个固定的电 ...

好  我这两天看看  谢谢斑竹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