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阻的值为什么和我计算出来的不一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11):
难道电阻分压后是理想电压源吗?没有等效内阻?:lol

楼主:
我不太理解,能讲清楚点吗
那我怎么来得到这个正确的电阻值

楼主:
另外我的2.5V是TL431出来的

网友A:
比如:5K和75R分压后的内阻接近73.9R,所以放大倍数是68K/(2K+73.9)近似为32.79倍,并非是34倍。另一个支路同样道理。更何况,实际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也并非是理想的无穷大,实际元件也有误差等等因素。

网友A:
简单说:先作戴维南等效,然后再计算。

网友B:
同意5楼。
这个电路不好,差分放大器必须是高阻抗输入的,否则2k电阻要等价为与电桥的内阻串联,况且两个2k电阻串联的还不一样,共模抑制也变差了。
解决办法很简单,用真正的仪放,或者自己用2个、3个运放搭一个输入偏流非常小的仪放。

网友C:
因为你算错了

楼主:
在网上收了下,发现好多人用这个图来.
那这个图我怎么来分析,它有什么缺点

楼主:
另外,楼上都说到高阻抗的事,那我怎么来判断输入时高阻抗

楼主:
这个R11添在这里有什么用途?真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