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直流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应选取多大的?

楼主(2014-04-11):
一般情况下,5V的电路我都是参照网上并联47u电解和0.1u瓷片,请问12V电路应该选取多大的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芯片了,7812的话,47uF电解,104瓷片也是可以的!如果可以在加以3.3uH的电感!

网友B:
看你负载电流的大小 电流大 470 1000 2000 3300 uf 都有可能,设置要并多个
1A 以下吗,220uf 100uf
成本敏感呢 搞个47 68 也行
关键还得看电路 不同的值 纹波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你都没说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啊,线性电源要求低些,因为本身纹波小。   开关电源容值与纹波电流,频率,占空比等有关。

网友D:
这问题问的。。。
让网友猜嘛?
基本思路CdU=IT,按这个根据自己的电源情况估算一下。。。

网友E:
主要看电流大小,要是几十安以上那就要几万微法了。一般1A 2000μf 就可以了

网友F:
BUCK电路输出滤波电容可以用的很小很小

网友G:
直流12V输入电流的电路保护——过压/过流

保险丝或PTC可用于短路和过载电流的情况。分级防护时可选择共模电感。
在考虑替代解决方案时,应着重考虑该瞬态浪涌幅值的大小。 例如,若浪涌电流过大, 可选用气体放电管GDT或MOV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