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35启动问题

楼主(2014-04-11):
(无正文)

网友A:
加载可以用u-boot之类的。

如果使用KEIL在DDR2中调试的话,需要写个脚本让KEIL在加载和调试前把DDR初始化好。

网友B:
这个好办啊,MDK中,执行几个脚本就好了,ini脚本。
先初始化DDR2。

网友B:
ATMEL的官方提供了很多例子程序,参考一下即可。
至于说后续加载的问题,可以采用BOOTSTRAP都可以,或者自己移植一个简单的启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啊,MDK中,执行几个脚本就好了,ini脚本。
先初始化DDR2。

现在就差个.ini了,MT47H128M16的DDR2,有没有现成的?
看了下官方提供的.ini文件里,在DDR2初始化的函数里使用的寄存器值在SAM9G35的芯片手册里都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差个.ini了,MT47H128M16的DDR2,有没有现成的?
看了下官方提供的.ini文件里,在DDR2初始化的函数 ...

不应该找不到阿,DDR2初始化你应该找MT47H128M16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找不到阿,DDR2初始化你应该找MT47H128M16的手册

找到了,我只能说,我还没适应ATMEL的文档风格吧,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我只能说,我还没适应ATMEL的文档风格吧,呵呵

找到就好

网友B:
找到就好了,每个原厂的风格的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就好了,每个原厂的风格的确不同。

有没有MT47H128M16的初始化脚本啊,ATMEL官方提供的不是这个DDR2的,经常不稳,在执行.ini脚本时,经常会提示寄存器操作错误

网友B:
谁说的,本身就是初始化DDR2的,这个不会有错呢,我这几天都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