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上路:请问怎么刷W78E516的LDROM

楼主(2014-04-11):
1、想学单片机
2、手上有好多好多的旧设备拆除下来的单板,使用W78E516的,所以想利旧一下
3、按照手册接好了,想用ISPwriter进行联机编程,死活连不上
4、估计单板出厂的时候,ISP的LDROM被删除或根本就没被写进去

所以现在问问大牛,怎么利旧这些芯片来ISP联机编程,要买烧录器,刚刚去淘宝看来,死贵烂贵的,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烧录LDROM程序进这些拆除下来的W78E516(PLCC封装)很好拆,而且确定完好的!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把数据都删除了试试

楼主:
请问用ISP writer都无法进入联机状态,怎么删数据呢?用烧录器么?这东西还没有呢?

网友B:
应该用NU_Link就可以的,买个NU_LINk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用ISP writer都无法进入联机状态,怎么删数据呢?用烧录器么?这东西还没有呢? ...

nu_link

网友D:
这个要用烧录器烧进去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想玩可以买个烧录器,120块钱。

弱弱的问下,烧录器和Nu_Link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2015-02-28):
搞个官方的板子就行了,上面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