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FLAYBACK辅助绕组疑问

楼主(2014-04-11):
线路如附件,NC绕组是辅助绕组,经过D 2 D3,最后由R3 R2分压输入反馈端
疑问,IC的电压反馈输入端去和内部运放的2.5V去比较
现在输出有3路电压,那辅助绕组会获得3个不同的电压值去和2.5V比较?
另外这个辅助绕组上的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谢谢。

网友A:
要求辅助绕组的电压,要先求出副边绕组的匝数,按照副边绕组、辅助绕组电压比,求得辅助绕组的匝数

网友B:
辅助绕组和次级绕组之间电压满足匝比关系(理想情况下)。。。。。
通过调整辅助绕组电压来控制各次级绕组输出。。。
要搞这个LZ还需要补补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关键点:1,变压器设计成断续工作模式(设计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电压和辅助绕组电压就比较接近线性关系。(N1:N2:N3...=V1:V2:V3...).
2,用UC3844估计不行(如果用该没有PSR功能的IC,输出电压的一致性没有办法保证,比如变压器参数有差别,输入电压不一样等),要用具有PSR功能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