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51单片机通过外部中断1测速显示在12864上

楼主(2014-04-11):
用51单片机通过外部中断1获得的中断信号显示在12864上
其实就是测速系统,不过,小弟不知道怎么给液晶12864命令,叫他显示速度这个变量,求大神们帮忙指导

网友A:
液晶显示需要不停刷新,你不刷新液晶显示是不会更新的。你只要把速度值实时更新到液晶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你说的意思,用中断信号测速,是不是通过单位时间内的中断次数来折算速度?如果这样的话,这部分工作需要单片机完成,之后将速度值更新到液晶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先看懂12864的使用说明资料...

网友C:
先把LCD12864驱动起来再说

网友D:
建议用5110显示屏。不管什么显示,首先得把显示屏驱动起来!

网友E(2015-04-16):
51驱动12864,一搜一大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