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25):
典型应用,应该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类电路容易造成电网谐波干扰。

网友B(点评):
有过零解发,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C:
电磁阀线圈是直流24v,不用这么复杂,这是驱动交流线圈的电路

网友D:
你的电磁阀是交流驱动还是直流驱动?交流可以用可控硅,直流用晶体管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