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基于2051单片机,用C语言写一段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4-04-11):
基于2051单片机,用C语言写一段程序,实现以下功能:红外线遥控器发出一个信号,把它存储起来,当遥控器再发出信号时,与之前存储的信号进行比较,若信号一致,则单片机执行相应的程序(比如控制一个led灯)!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网友B:
不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你连怎么的原理都没有弄清楚,当然不知道怎么写,遥控器一般是38Khz的红外线,你先去看看通信协议,硬件设计用一个接收器接在外部中断脚上,推荐一个HS0038,具体程序,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子的,先在网上找两个看一看。有不明白的可以来论坛发帖

网友C:
太简单了吧,就算从0开始,你花几个小时查点资料,下个源码,都完成啦

网友D:
自己的查点资料,不懂得才能问,

网友E:
版主这么热心指点,你弄不好或者不**弄好,对不起人啊.

网友F:
基本的东西,还是要自己了解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