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引脚保留功能如何知道对应的寄存器的位

楼主(2014-04-11):
买了一块2812的板,想利用某些引脚,可是编程时不知道对应的寄存器的位,图中PWM7-12对应的是GPBMUX的0-5位,可是保留功能的那些引脚对应的是哪些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分享的资料吧
学习DSP绝对最好的资料(DSP2000+DSP5000)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想用保留的那几个引脚做I/O口用,可是我编了个小程序,发现这些引脚都不属于GPxMUX(x=A,B,D,E,F,G),所以我不清楚如何在程序中调用这些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想用保留的那几个引脚做I/O口用,可是我编了个小程序,发现这些引脚都不属于GPxMUX( ...

那就不好处理了   如果不是与GPIO复用的引脚
像ADC的引脚不用用于输出

网友B:
保留的引脚一般好像都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