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串口接收单字符及判断问题

楼主(2014-04-11):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选择16进制发送,发送一个数据0,在串口中断里面接收之后,用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0;                                //关闭串口中断
        RI=0;                                //清接收中断标志
        c=SBUF;
        if(c == 0)
                LED = ~LED;
        ES=1;
}
来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若选择字符格式发送一个0,在接收里面用
        if(c == ‘0’)
                LED = ~LED;
进行判断则实现不了预定的效果
我最终发现c竟然等于0x70,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0并不等同于 ‘0’

‘0’代表 的是ASCII码,十六进制数是 0X30

网友B:
亲,字符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字符是“”

“”里面不是字符串吗?而且我用“”试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并不等同于 ‘0’

‘0’代表 的是ASCII码,十六进制数是 0X30

嗯,我明白0不等于'0',我在口串口调试助手里发十六进制的0,然后在程序里面判断if(c == 0)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LED状态变化,但是如果在调试助手里面发送字符型 的0,并在程序里面判断if(c == '0')或者if(c == 0x30)都看不到效果。我可以确定发送时进了串口中断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明白0不等于'0',我在口串口调试助手里发十六进制的0,然后在程序里面判断if(c == 0)是没有问题的 ...

但是如果在调试助手里面发送字符型 的0

怎么填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在调试助手里面发送字符型 的0

怎么填的呢?

软件里面可以勾选不同的发送格式数据格式。
我不断尝试最后发现发送字符0时接收到的是0x70,也即用
if(c == 0x70)
    LED = ~LED;
可以实现LED的状态变化。然后,我就更加迷惑了: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里面可以勾选不同的发送格式数据格式。
我不断尝试最后发现发送字符0时接收到的是0x70,也即用
if(c  ...

你用十六进制发送,填0x30

if(c==0x30)//或 C=='0' 都可以
{
   ....
}

网友B:
换个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C:
说明接收数据是错的,0的时候正确纯属巧合

网友D:
估计又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E:
判断条件出错

网友F:
你看下波特率的配置

网友G(2017-01-09):
你好,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网友H:
問題解決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