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讨论:设计升压电路,且能够输出正向或反向电流。

楼主(2014-04-11):
想设计一个升压电路,且能够输出正向或反向电流,以及实现输出电压的随意调节;
不打算用H桥,因为H桥只能降压,如果升压还得加升压电路。这样算来需要5个开关管,一个二极管;

大家有没有用过更好的拓扑。

注:负载偏感性。

网友A:
哪里有通路呢?没戏呀
这个需求其实就是逆变器输出的h桥,4个管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通路呢?没戏呀
这个需求其实就是逆变器输出的h桥,4个管子就行了

怎么会没有通路呢,T1管斩波控制,T2、T3管负责控制流过负载的电流方向。该电路是H桥的简化,H桥只能降压控制,要想升压还需有前级升压电路。该电路还同时考虑了,mosfet的源级接到一起,便于驱动,以及电感的续流问题。

网友B:
相当然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没有通路呢,T1管斩波控制,T2、T3管负责控制流过负载的电流方向。该电路是H桥的简化,H桥只能降压 ...

看得不知细,能形成通路,但是任何一个管子打开就直接和本侧的二极管形成通路了,电流不会从负载上流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知细,能形成通路,但是任何一个管子打开就直接和本侧的二极管形成通路了,电流不会从负载上流过呀 ...

是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然的电路。

学艺不精,确实弄错了,二极管得换成开关管。

网友C:
这是一屌炸天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屌炸天的电路。。。

让您见笑了哈!是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