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隔离驱动电路

楼主(2014-04-11):
下图为MOSFET的变压器隔离驱动;

问题为:图中紫色圆圈内的电阻R3、R6、R2都是做什么用的;R3的取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A:
R3 应该是避免 C3,P1 电路谐振的阻尼电阻, R6 是 C4 的放电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 应该是避免 C3,P1 电路谐振的阻尼电阻, R6 是 C4 的放电电阻.

有异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异议。。。

好啊,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请指教.

网友C:
R3是负反馈作用的,至于取值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R6是三极管的基极电阻,跟C4组成RC滤波器。
如果变压器正半周,则二极管D3直接把R2短路掉,跑到N沟道MOSFET管那里,MOSFET管导通状态;如果变压器负半周,则Q4导通,R2是它的集电极电阻。

以上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啊,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请指教.

指教不敢,我就菜鸟一枚,只是感觉R6不是放电电阻。。。
C4主要是用来抵消C3电压以改善此驱动应用受占空比限制的弊端,所以正常工作C4两端是要有直流偏置的。。。
个人觉得R6应该是阻尼(或其它)作用,滤除一些噪声,毛刺什么的,,,
R2的作用不好说,难道是为了降低二极管正向导通建立前回路的阻抗,降低驱动毛刺干扰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3是负反馈作用的,至于取值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R6是三极管的基极电阻,跟C4组成RC滤波器。
如果变压器正半 ...

欠妥,再议。

网友D:
这是个典型的负压驱动消除电路,亮点在于C4,可以使驱动电平不受占空比影响。
r3用来给原边的推挽三极管提供偏置。
r6是用来给q4基极提供驱动。
r2是用来加快二极管d3的导通,消除二极管的存储效应。

楼主(2017-03-24):
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出处,现在正好想设计一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OOQHXRKnsbFWYhac#r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出处,现在正好想设计一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AwMzU3NQ==&mid=2649 ...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