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仪表放大器INA129的特殊应用

楼主(2014-04-11):
:D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精密差分电压放大器,它源于运算放大器,且优于运算放大器。

仪表放大器把关键元件集成在放大器内部,其独特的结构使它具有高共模抑制比、

高输入阻抗、低噪声、低线性误差、低失调漂移增益设置灵活和使用方便等特点,

使其在数据采集、传感器信号放大、高速信号调节、医疗仪器和高档音响设备等

方面倍受青睐。仪表放大器是一种具有差分输入和相对参考端单端输出的闭环增

益组件,具有差分输入和相对参考端的单端输出。与运算放大器不同之处是运算

放大器的闭环增益是由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连接的外部电阻决定,而仪表放

大器则使用与输入端隔离的内部反馈电阻网络。仪表放大器的 2 个差分输入端

施加输入信号,其增益即可由内部预置,也可由用户通过引脚内部设置或者通过

与输入信号隔离的外部增益电阻预置。

楼主:
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INA129技术特点;

◆INA129基本应用;

◆INA129高共模输入电压场合的应用;

◆INA129的Vref作为ADC的零点校正;

◆INA129实现小电流输出;

◆INA129实现的差分反馈恒流源;

◆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仪表放大器电路

楼主:
下面来谈谈个人看法:

一、INA129技术特点
====================================================================

●低偏置电压:最大50uV;

●低温度漂移:最大0.5uV/℃;

●低输入偏置电流:最大5nA;

●高共模输入电压范围:(V-)+2V到(V+)-2V;

●高共模抑制:最小120dB;

●输入电压保护:±40V;

楼主:
二、INA129基本应用
====================================================================
1、差分采样
Vo=Vin+ - Vin-;
2、当加法器用
Vo=V1+V2;
3、电压放大(手册中截的图)

楼主:
三、INA129高共模输入电压场合的应用
====================================================================
      在实际使用,经常需要测量20V左右的电压,这时用INA129就比较合适,

INA129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还是比较高的:(V-)+2V到(V+)-2V;如果输入电

压范围是0到20V,电源部分可以按下图接(曾使用过AD620就不行,主要是

由于AD620的共模输入电压只有15V左右):

楼主:
四、INA129的Vref作为ADC的零点校正
====================================================================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需要测试零点附近的信号,而ADC零点比较

差(特别使用MCU内置ADC)。这时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模拟开关

实现(或者继电器),可以在开机的时候先自动校零,电路如

下图(仅供参考),将模拟开关切到3通道,此时ADC测试到的

值为0.1V左右,正常测试的时候再减去这个值即可,0.1V的电压

可由基准源通过电阻分压后产生(选择低温漂的电阻)。

楼主:
五、INA129实现小电流输出
====================================================================
小电流输出电路可参考下图(INA129手册中有):

Vo1=VIN+Vref=VIN+Vo2(1);
负载电流(忽略OPA188的IB):IL=(Vo1-Vo2)/R1;
代入(1)式可得:IL=VIN/R1;

楼主:
六、INA129实现的差分反馈恒流源(仅供参考,成本较高,实际使用多加点电阻电容啥的)
====================================================================
电路如下图所示:R3为取样电阻,为了体现差分反馈

的作用,下面加了个R4(实际使用中,电路板的引线就是

一个电阻,在大电流输出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具体

工作原理大家可以分析下。

楼主:
七、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仪表放大器电路
====================================================================
下图是INA129的内部参考电路(AD620也差不多),

由3个OP放大器和精密电阻组成,自己搭电路的

话这些省不了的,运放好找,但是对电阻的匹

配性较高,另外自己搭工艺也很难保证,所以

新人不建议自己搭电路。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楼主:
这里留着发PDF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还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下!

:victory:
谢谢支持

网友C:
感谢分享啊,想问下,为啥加法电路不接在同一路的同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牛啊

: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啊,想问下,为啥加法电路不接在同一路的同相端?

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只是分享我的一种接法而已。
通过同相端做加法也可以的,也要加个运放,可能还要加精密电阻吧,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发个示意图上来看看。一起讨论下:D

网友E:
估计这运放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运放很贵

:D
用国产的仪表放大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不错,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自己先支持下

网友G:
斑竹好牛~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斑竹好牛~逼呢

:$
大部分网上抄的,有些根据项目的实际应用经验,总结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网上抄的,有些根据项目的实际应用经验,总结的

那也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也很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自己再支持下

网友I:
仪表放大器把关键元件集成在放大器内部,其独特的结构使它具有高共模抑制比、

高输入阻抗、低噪声、低线性误差、低失调漂移增益设置灵活和使用方便等特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留着发PDF文档。

好资料的,收下的了啊,谢谢分享

网友J:
在数据采集、传感器信号放大、高速信号调节、医疗仪器和高档音响设备等方面应用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数据采集、传感器信号放大、高速信号调节、医疗仪器和高档音响设备等方面应用非常好的 ...

:D
恩,可能AD620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一下

:victory:
互相学习

网友L:
该仪表放大器比较好的,我收下的了啊

楼主(2014-05-11):
引用 网友L:
该仪表放大器比较好的,我收下的了啊

AD620也挺好的。
不过INA129和AD620都属于比较老的了

新产品建议用新器件,由于工艺等原因的,新的仪表放大器性价比更有优势。

网友M(2014-06-22):
曾先生13430428959大家也可以试试EXAR的这颗仪表放大器--CLC1200,跟INA129性能差不多,但其他方面要好很多,是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考虑成本的一大选择。

网友M:
CLC1200仪表放大器中文规格书

网友M:
CLC1200是EXAR/CADEKA近些年的产品,工艺、异能方面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CLC1200仪表放大器中文规格书

:D
不错,谢谢分享;
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N: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精密差分电压放大器,它源于运算放大器,且优于运算放大器。仪表放大器把关键元件集成在放大器内部,其独特的结构使它具有高共模抑制比、高输入阻抗、低噪声、低线性误差、低失调漂移增益设置灵活和使用方便等特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错,谢谢分享;
价格怎么样啊?

价格比ADI的AD620和TI的INA12X系列价格都要好,不含税8、9块钱。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精密差分电压放大器,它源于运算放大器,且优于运算放大器。仪表放大器把关键元件集成 ...

:handshake,CLC1200的增益范围是1-10000,增益带宽0.7,单通道功耗是1.3,输入失调电压:0.125,共模抑制比:130,非线性度:50,最小工作电压:4.6,最大工作电压:36,封装有DIP和SOIC两种!

网友M:
EXAR仪表放大器CLC1200英文文档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价格比ADI的AD620和TI的INA12X系列价格都要好,不含税8、9块钱。

:loveliness:
恩,是要便宜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恩,是要便宜点;

你好,有联系方式,有这块需求吗?可以提供几颗样品给您这边做测试、

网友O(2015-03-24):
大神就是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