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ynq-7000 SoC的on-chip memory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11):
我看Xilinx TRM上说Zynq的on-chip memroy (OCM)可以看作是安全存储,因为OCM在SoC的引脚上没有数据和地址线。原话是:Since the OCM has no address or data lines at Zynq device pins, OCM is secure storage.

这句话的意思是 OCM在SoC的外部引脚上没有数据和地址线,所以恶意的外设即使控制了SoC所有的外部引脚也不能够读出OCM的内容吗?

楼主:
自己回答:yes。 没有人回答,分数就给楼上吧。

网友A(2015-08-01):
你好,请教您一个问题,zynq的ps是否可以由pl控制进行复位?也就是上电启动完成后,PS_SRST_B不使用的话,再不掉点情况下,可否由pl复位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