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级管分析

楼主:
条件:如图1连接,IO口低电平时为0.3V,控制LED点亮,VDD 4.0V,Re 330欧,Rb 10K,Q1的饱和电压及

放大倍数等参数见图2,电流驱动能力+/-8mA,D1点亮压降按2V算吧。

1、PNP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是如何算出来的?
三极管作开关用应该是饱和状态,就先假设Q1为饱和状态,Ue为0.2V,Ie=(4-2-0.2)/330=5.45mA,满足

LED工作电流,Ub=0.2-0.85=-0.65V,Ib=(0.3-(-0.65))/10k=0.095mA,Ib忽略不计,Ic约等于Ie,

h=Ic/Ib=57倍左右,再查Q1参数,取Ic取-1~-10mA之间,h应为80~100倍,但实际计算出为57倍,因此认

为Q1达到放大极限了,为饱和状态。这样分析对吗?

2、饱和状态时Ib的流向?
饱和状态时,Ub=-0.65V,IO为0.3V,这样看就应是Ib由Io流向b极;但饱和时Ub(-0.65V)<Uc(0V)<Ue

(0.2V),e和c极均正向导通,电流由c流向b、由e流向b,在b极汇合流向IO。两者分析矛盾,哪儿有问题呢

3、限流电阻Rb 10K如何计算得出?
假设Q1为饱和状态,Ue为0.2V,Ie=(4-2-0.2)/330=5.45mA,Ib忽略不计,Ic约等于Ie,Ic取-1~-10mA之

间,h应为80~100倍,Ib=55~68mA,Rb=(0.3-(-0.65))/Ib=14K~17K。临界饱和时Rb减小,Ib增大,Ic基本

不变,h=Ic/Ib,h减小,低于80倍,处于深度饱和。Rb取14K/(1.5~2)=7~9.3K,取10K也差不多。分析对

吗?

4、能否将LED和限流电阻接在c极,如图三,计算方便得多啊!

楼主(2014-04-11):
图片如下

网友A:
1、射随,不会饱和
2、Ib的流向与是否饱和无关
3、基本正确

网友B:
这种电路没必要这样细致的分析。。。

楼主:
Rb算法错了,根本不会饱和,所以不能按假设饱和去算,我在百度的贴有回复了,可以去看看牛人的答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