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串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4-04-12):
本人新学习CPLD,小白一枚,我想用CPLD RS232输出16位数据,该怎么实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特权  单字节串口输出  0x   网上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权  单字节串口输出  0x   网上有代码

对16位数据通过RS232口发送出去,单字节不是8位么 ,这个还是有点麻烦啊 ,麻烦了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按UART协议的话,按波特率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数据位是8位还是16位都是你自己定义的啊

网友A:
那就做个状态机,在数据位发送的时候,state_bits 16 发送完成后接结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按UART协议的话,按波特率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数据位是8位还是16位都是你自己定义的啊 ...

您的意思是发送的时候 数据位也可以是16位直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个状态机,在数据位发送的时候,state_bits 16 发送完成后接结束位。

楼上有理。。。 ...

谢谢啦 实在是新手  我捉摸下 本来是考虑直接发的 有人指点过串口只能发8位,想着把16位直接按照 高8位和低8位分两次发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发送的时候 数据位也可以是16位直接发?

spi可以直接发16bit,按标准的uart,最多9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实在是新手  我捉摸下 本来是考虑直接发的 有人指点过串口只能发8位,想着把16位直接按照 高8位和 ...

那我说错了,应该,那你使用 多字节收发状态机 可以实现 ,一个状态机发送单字节详情,一个状态机负责字节顺序。

网友D:
如果是向PC通迅的话,只能用标准的uart,即最多9bit, 但是如果你向单片机或ARM上通迅的话,只要相应的器件中支持16bit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发送的时候 数据位也可以是16位直接发?

解码的时候对应起来解16位就可以了,你可以不按标准的UART走。如果你要发标准的UART,就高8位,低8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