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数组问题

楼主(2014-04-12):
先定义数组unsigned int temp[16]
#define     num     9
在程序中可以出现这种语句吗?把它当做变量用
temp[9]++;

网友A:
太可以了

网友B:
预处理器 会把#define定义的东西用实际内容取代,然后再编译。
比如说你的源码是
#define NUM 9
temp[NUM]++;
预处理器会把代码变成
temp[9]++;再编译。

楼主:
恩,谢谢上面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