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直流220转成直流5V,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4-04-12):
如标题。注意是直流220V输入,输入可能有20%的波动。输出200毫安就够。

网友A:
去掉整流部分就行了吧,不知是否要隔离?

楼主:
我不是做电源的。这次任务急。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B:
买现成的成品如何?

网友C:
普通AC-DC方案,同2楼说的去掉整流.

网友D:
PI的LNK3XX系列,ON的NCP10XX系列,ST的Viper系列都行。。。
国产的也有很多。。。

网友E:
淘宝买个就是了5V1A,4块左右,都通用的,
选那种AC110-220 的 整流桥不拆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普通AC-DC方案,同2楼说的去掉整流.

有必要拆整流么普通反激开关电源6v就能工作
只要不是半波并且接反了电源都没事

网友G:
两级电路,反激加buck可以   楼主是要芯片还是整机方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两级电路,反激加buck可以   楼主是要芯片还是整机方案啊?

这个也需要两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必要拆整流么普通反激开关电源6v就能工作
只要不是半波并且接反了电源都没事

楼主是要方案,应该是要自己做产品吧.

网友H:
手机充电器.

网友I:
淘宝上买现成的比较方便。

网友J:
现成的适配器就搞定了,手机充电器都可以满足1A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