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教大虾Error[Pe020]: identifier "SetHomeCount" is undefined

楼主(2014-04-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SetHomeCount" is undefined C:\Users\XWL\Desktop\Motor Control 2013-9-25\Motor Control 2013-9-25\UART Stepping Control\UART_UAT\main.c 667

网友A:
标识符未定义。

网友B:
恩,楼上正解

楼主:
大虾#define SetHomeCount   ?

楼主:
定义了以后出现以下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了以后出现以下错误

你用#define 定义的吗?那不就成常量了么...

楼主:
那用什么定义

楼主:
#define SetHomeCount  定义了以后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C:
定义成变量就行了。。。常量的值定义后不能改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