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

楼主(2014-04-12):
求助:DC5V供电,几种波形信号以搞定,要求恒流输出0-30mA可调,负载1k,波形不失真,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补补算术行不?5V/1k=?

网友A:
都有什么波形?波形是否过零?“波形不失真”是指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负载是什么?

楼主:
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纯阻性负载。要求恒流应该是电压波形吧?!波形过零有什么重要性?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什么波形?波形是否过零?“波形不失真”是指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负载是什么? ...

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纯阻性负载。要求恒流应该是电压波形吧?!波形过零有什么重要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纯阻性负载。要求恒流应该是电压波形吧?!波形过零有什么重要性?请高手指点,谢 ...

1、如果这个纯阻性负载是基本不变的,那恒压输出和恒流输出基本一样,为什么要求恒流呢?
2、如果这个纯阻性负载是变化的,那可以要求恒流,就是说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输出恒流是一定,但此时电压必变,那怎么能要求电压波形呢?

恒流输出的话,过零则需要双向恒流源,不过零单向即可。

网友B:
LZ,帮忙算个题,5V电源(内阻可忽略)输出端并1K电阻,求电阻回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这个纯阻性负载是基本不变的,那恒压输出和恒流输出基本一样,为什么要求恒流呢?
2、如果这个纯 ...

负载是可变的,但不是时刻在变,正弦波通过负载滑动变阻器,在某点的电压波形当然还应该是正弦波,要保证不能失真
单向即可,不必过零的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这个纯阻性负载是基本不变的,那恒压输出和恒流输出基本一样,为什么要求恒流呢?
2、如果这个纯 ...

负载是可变的,但不是时刻在变,正弦波通过负载滑动变阻器,在某点的电压波形当然还是正弦波,要保证不能失真

网友C:
5v供电,负载1K,那么你只能输出0-5mA了.

网友D:
看到3节电池供电的电路板1K负载输出50mA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供电,负载1K,那么你只能输出0-5mA了.

可以有升压模块

网友E:
先升压到60V,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升压到60V,才有可能。

是的

网友B:
不太明白,负载不是时刻在变,又要跟踪电压波形又要恒流驱动。。。神奇,我是来围观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