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4-04-12):
使用的芯片是STM32FO51系列的芯片,使用TIM3配置为编码器接口模式,上升沿触发,T1/T2同时控制计数,有方向,设置的计数初值为5fff,编码器的程序是放在主程序的主循环中开了个定时,每50ms扫描一下计数值,在该编码器程序中,再利用TIM3的中断判定正反方向,因为我每次扫描计数值结束后,都将TIM3—CNT赋为5fff,所以如果正转,计数值变为0 会产生中断,就认定是正转,否则读取读取计数值,如果不等于5FFF,则为反向,但是现在为什么,计数寄存器里的值,设断点调试时看到的值假如为4,用读取出来的有时就不对了呢?是不是扫描太快了

网友A:
有现成的硬件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况且编码器转速高时单片机也胜任不了。

网友B:
同意楼上,使用编码器借口的IC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硬件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况且编码器转速高时单片机也胜任不了。

只通过硬件就可以计数么?这个我确实还不了解,那如果硬件计数的话,想运用这个计数值是不是还是得通过MCU来处理呢,向您学习了

网友A:
硬件芯片读出编码器数值通过MCU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