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滤波电路

楼主(2014-04-12):
谁了解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滤波电路?能帮我设计一个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四阶高通滤波电路和一个四阶的低通滤波电路吗?截止频率分别是1kHZ和30kHZ

网友A:
简单的,2个cascade起来就行
单级设计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的3.6节。

网友B:
楼主可以下载一个滤波器设计软件,挺实用的。里面可以选择滤波器类型,如巴特沃斯,切比雪夫等等,也可以选择电路拓扑。

网友C:
常见是2阶,两个2阶组合起来就是4阶滤波了

网友D:
这个简单,直接用滤波器设计软件 ,filtersolution, 找不到的话,再找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