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WM8962 时钟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2):
大家好,最近在设计IMX6的时候,ADUIO CODEC采用WM8962,发现在时钟设计哪里,从WM8962的DATASHEET及参考电路看,是可以用外部晶振也可以用外部时钟输入,但是我看飞思卡尔官网的参考电路都是统一用的外部时钟GPIO_0这个脚位,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目前的设计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是就工作不起来?或者软件需要做什么调整?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GPIO_0这个就是24MHz时钟,相当于外部24MHZ晶振
如果客户使用24MHz外部晶振,那么GPIO_0有关复用的原始代码去掉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不客气的,请问楼主是按照如上方式解决的吗?

网友A:
楼主如果解决了,帮忙结贴啊!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同时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

网友C:
楼主的解决方法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解决方法是?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我楼上说的方法搞定的,楼主同志暂时没有给反馈。

网友B:
楼主,如果你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啊~~同时也期待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解决办法,为我们的小伙伴们带来福利啊,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如果你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D: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网友E(2015-06-10):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你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啊~~

Rita, 你好!

能帮我确认一个问题么:imx_3.10.53 或者更新版本的内核在imx6qsabresd的板子上运行, wm8962的录音功能是否有效 ?

我这边的板子上测试,录音总是存在问题。录音文件总是没有声音。

网友F:
估计pin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pin没有配置对吧......

你的可以用?
pin我检查了好多遍, 声音播放没任何问题,就是录音,没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可以用?
pin我检查了好多遍, 声音播放没任何问题,就是录音,没数据 ...

有的录音功能默认是关闭的,不知道这款是不是,你试着打开mic,再录音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的录音功能默认是关闭的,不知道这款是不是,你试着打开mic,再录音试试吧...... ...

amixer 上 基本的录音开关 和 录音 音量 相关的配置都 调过了 没有任何效果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 有没有人 录音成功的,想给自己点信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mixer 上 基本的录音开关 和 录音 音量 相关的配置都 调过了 没有任何效果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 有没有人  ...

我用的是sgtl5000,没有用wm的......

网友E(2015-10-19):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gtl5000,没有用wm的......

多谢回复

网友(2016-05-11):
你好,我想请问下飞思卡尔IMX6的开发板中关于WM8962设计的电路,关于WM8962的GPIO3引脚输出频率通过施密特触发器NC7WZ17转换给ADMP421B输出数据给GPIO5引脚,想请问下这部分电路作用是什么?如果不用麦克风输入功能,这部分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G(2018-06-11):
了解一下,最近在关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