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线性光耦HCNR201应用分析

楼主(2014-04-12):
应用手册的典型电路没有上述接法 自己推导不出来 求大神们指点:lol

网友A:
为什么你不按应用手册的典型接法?为什么要自创一种电路

网友B:
改成这个:

V_out = V_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个:

这个光隔还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隔还有意义吗???

嗯。再改:

V_out = V_i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再改:

V_out = V_in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感觉不错

网友E:
5楼的图非常简洁漂亮。赞一个

楼主:
抄的电路 所以想问个明白

网友F(2023-07-07):
引用 网友B:
嗯。再改:

V_out = V_in

这也不行啊,为啥仿真出来输出一直2.3V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也不行啊,为啥仿真出来输出一直2.3V呢?

你的环路带宽已经被C1 R2 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