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负载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4-04-12):
电流互感,二次侧作为电源供给负载使用。
匝数比、二次测功率、负载大小,二次侧电压电流,是什么关系呢。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我只是按照等效电阻计算着,假设二次侧不影响一次电流的情况下。
功率为w=i^2*R'=i^2*Rl/n^2;
这样的话w就与Rl成正比,与n^2成反比,对么。

2014-0412-1715

找到几个资料

2014-0414-0843

楼主:
二次侧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A:
会影响到一次侧电流不。

回答
如果说绝对没有影响那是假的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一次侧的负载相当于一个阻抗源

所以电流互感器是否接入到电路当中(包括电流互感器已经接入到电路当中,二次侧是否接入负载RL)对一次侧电流影响不大

明白什么叫阻抗源 ???

网友B:
如果原边电流固定,那副边电流与副边负载RL的关系如下:
RL小于一定值,几乎没有关系,即类似恒流状态。
RL较大,则电流与RL接近成反比,RL=无穷(开路)则副边电压比较高,到底多高要看互感器而定,因此互感器使用时副边都不允许开路的,否则电压高或击穿绝缘,这在原边有短路或大电流浪涌的时候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到一次侧电流不。

回答

二次侧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边电流固定,那副边电流与副边负载RL的关系如下:
RL小于一定值,几乎没有关系,即类似恒流状态。
RL ...

二次侧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次侧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在相同的一次侧电流之下
不同型号的电流互感器,他的二次侧的电压都不同

在相同的型号电流互感器之下
一次侧电流不同,他的二次侧的电压也不同

再有
也不用关心二次侧的电压,仅仅关心他的电流而已

搂主还要努力啊!!!

网友:
二次侧都短路了
短路了之后就没有电压
因此也不用关心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相同的一次侧电流之下
不同型号的电流互感器,他的二次侧的电压都不同

嗯,,我不是测量。是要电流互感,取他二次侧当作电源。所以不能不关心他的电流、电压,负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不是测量。是要电流互感,取他二次侧当作电源。所以不能不关心他的电流、电压,负载能力 ...

所有电流互感器,对二次电压(或者二次电阻)均有限制,否则不能保证精度。
既然你不是测量,而是要从电流互感器取得电源,那么精度不必考虑。
但必须考虑到一次电流为零时二次就没有电可取,即使一次侧仍有电流但电流很小二次侧取得的功率也可能不够用。而一次侧在额定电流时很可能二次功率过大烧毁你的用电设备或者限压器件。
除非一次侧电流变化不大且不会出现为零(关断)情况,或者一次侧电流小于一定值时允许二次侧停止工作,否则这种从电流互感器二次取电的办法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流互感器,对二次电压(或者二次电阻)均有限制,否则不能保证精度。
既然你不是测量,而是要从电流 ...

嗯,谢谢。
大概电路着这样子的。

这个二次侧能提供的功率、负载能力只和一次的电流有关么。和二次的负载有关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大概电路着这样子的。

此图贴得多余,上面各楼的回复均未要求你贴图,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二次侧能提供的功率当然与一次侧电流有关,一次侧电流为零时二次侧提供功率也为零,这一点毫无疑问。
一次侧有电流时,二次侧能够提供多大功率,与电流互感器设计有关,与二次侧负载也有关。微型电流互感器只有手指甲那么大,显然能够提供的功率很小,大型电流互感器比二层楼高,显然可以提供较大功率。但即使是比楼高的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零时二次侧提供的功率也为零。就算一次侧电流不为零,二次侧短路时提供的功率也为零(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否则烧毁或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图贴得多余,上面各楼的回复均未要求你贴图,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二次侧能提供的功率当然与一次侧电 ...

我觉得如果是纯电阻的话和加了整流桥的话就不一样了才加了图片
因为我测试着如果加了整流桥和不加电压差很多。本着“不懂的就尽可能多说,多提供冗余信息”的原则。所以加了图片。如有冒犯,请多见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是纯电阻的话和加了整流桥的话就不一样了才加了图片
因为我测试着如果加了整流桥和不加电压差 ...

“冒犯”是没有的事。我在21ic挨骂也不少,从未放在心上。
“多余”却是有的。

8楼的回复“楼主还要努力啊!!!”希望能够引起你的注意。你的“电路基础”知识还欠不少,最好是先复习复习有关知识再考虑此电流互感器取电方案是否能够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犯”是没有的事。我在21ic挨骂也不少,从未放在心上。
“多余”却是有的。

大叔,这个已经是成熟的产品了,我只是想搞清楚里面具体入微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犯”是没有的事。我在21ic挨骂也不少,从未放在心上。
“多余”却是有的。

嗯嗯,模拟电路一直是我的短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模拟电路一直是我的短板

这还没有到模拟电路,而是《电路基础》里面的知识。

这个肯定不止于《电路基础知识》,因为这里电流互感器已经不是工作于他的正常工作状态下了。肯定还有其他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没有到模拟电路,而是《电路基础》里面的知识。

嗯,哦,我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迷糊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出来这个工作电压。我的思路是①二次负载增加,反应到一次侧也增加,而一次电流不变或变化很小,然后取出来的电压升高了,从能量的角度二次侧的能量肯定就变大了。对么?②然后二次侧的电压电流应该怎么变化。然后就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哦,我想着想着就把自己想迷糊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出来这个工作电压。我的思路是①二次负载增加, ...

①二次负载增加,反应到一次侧也增加,而一次电流不变或变化很小,然后取出来的电压升高了,从能量的角度二次侧的能量肯定就变大了。对么?
对。但电流互感器损坏后二次侧得到的功率可就说不定了。

②然后二次侧的电压电流应该怎么变化。然后就晕了
二次侧电压在负载一定时显然随一次侧电流增加而增加,二次侧电压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不是烧毁你的用电设备就是烧毁电流互感器。所以这种取电方式一定要在二次侧加保护电路,且保护电路不是将二次侧断开,而是将二次侧短路或者限压。

楼主:
嗯,看来我需要多学习多实验一下,谢谢,

我在16楼 和19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D:
这帖子怎么成了在线研讨会了 ???

无论在哪一侧,功率=电压*电流.负载侧功率增加.源边肯定增加.但是表现出来的是电压明显还是电流明显,这就不确定了.尤其是现实生活中还不是理想值.磁通量饱和....就有热闹看了.

网友E:
这里热闹。。。

网友F:
二次侧只有电流和功率两个参数,别的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怎么成了在线研讨会了 ???

无论在哪一侧,功率=电压*电流.负载侧功率增加.源边肯定增加.但是表现出来 ...

嗯,让我挑选主题分类,好像没有别的分类。我就随便选了一个。

是,现实电路问题诸多,头绪很乱,我的有限的理论明显不够用了,只好能等我的材料来了多实验,现在提前的听一下诸神之意见及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热闹。。。

相对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次侧只有电流和功率两个参数,别的自己算。

电流也不是不变的,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可能就像电流互感器的特性里说的,产生热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也不是不变的,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可能就像电流互感器的特性里说的,产生热量了。 ...

“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
对电流互感器来说,负载变化对电流影响非常小。否则就不能叫电流互感器了。
电流互感器二次是近似恒流源,这是“电路基础”知识,与模拟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必须工作于“正常工作状态下”(当然这里并不要求精度),否则将烧毁或者击穿。我在前面已经反覆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
对电流互感器来说,负载变化对电流影响非常小。否则就不能叫电流互感 ...

嗯嗯,,是,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我只是描述的一个事实。

负载90欧姆和负载10K的时候电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必须工作于“正常工作状态下”(当然这里并不要求精度),否则将烧毁或者击穿。我在前面已经反覆 ...

对的,咱们现在不就是讨论让他“不正常”的运行吗。

网友G:
唉!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弄模电

用心不用心。专心不专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弄模电

不是所有人都要那么精通模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是,当负载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流。。我只是描述的一个事实。

负载90欧姆和负载10K的时候电流不 ...

负载10k欧,电流互感器铁芯已经严重饱和。
你若用示波器看看二次电压波形,会发现不是正弦波(假定一次电流是正弦波),而是很高的尖顶波。前面所说“击穿”就是因为这个电压的尖峰。
如果负载为10k欧,通电时间长一些,用手会感到铁芯发热。前面所说“烧毁”就是因为铁芯发热严重。

这些都不是模拟电路的内容,而是电路基础课程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咱们现在不就是讨论让他“不正常”的运行吗。

你必须让电流互感器工作在“正常”状态下(不要求精度)。
总不会想让电流互感器发热到烧毁或者影响其它元件工作吧?

网友C:
说了半天,你是要用电流互感器取电。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有最大值,或者说二次电压有最大值。通常规格说明书中给出的最大值是保证精度的最大值,现在不要求精度,所以你可以让二次电压大一些,但也不能太大,至多用到能够保证精度的数值的2~3倍。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不定,可能很大(超过额定值若干倍,这是一次电路发生故障的情况),也可能很小。
用电流互感器取电,必须保证一次电流最大(故障情况)时你的用电设备不会损坏,一次电流最小时(此时二次输出功率最小)你的用电设备仍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必须让电流互感器工作在“正常”状态下(不要求精度)。
总不会想让电流互感器发热到烧毁或者影响其它元 ...

嗯,只工作短时间的。

实际应用中已经已经好久了。上世纪就这样用了。当然我还没看他是不是已经“不正常到烧毁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你是要用电流互感器取电。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有最大值,或者说二次电压有最大值。通常规 ...

嗯,是的,正解

网友H(2016-06-02):
能不能把原理图发过来我看看

楼主:
就是个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入正常使用的电路中,二次侧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把原理图发过来我看看

就是个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入正常使用的电路中,二次侧取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个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入正常使用的电路中,二次侧取电

二次侧电流大多数流过取样电阻才精确测量,流进整流电路的电流过大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次侧电流大多数流过取样电阻才精确测量,流进整流电路的电流过大是不正确的。 ...

我当时是取电源给MCU用,还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冒犯”是没有的事。我在21ic挨骂也不少,从未放在心上。
“多余”却是有的。

成立!已经在世界运用!

网友J:
你用的什么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什么磁芯?

这个好像都可以吧?没什么要求,我们取电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K(2016-07-02):
电流互感器有额定容量,比如二次侧额定输出5A的互感器,额定容量10VA,根据S=I平方×R来看,R最大是10/25=0.4欧姆。负载大于这个值,互感器就不能保证精度了。电流取电的原理还真没研究过,用过不用外接电源的电动机保护器,就是电流取电,当然了,也是有最小电动机的最小功率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