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4C02存储数据并在液晶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4-04-12):
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电子无线打分器。用24c02存储考生序号和四项成绩,还有总分。成绩是2位十进制数。也就说每个学生要存储6个字节的数据。我用页写入方法。写入的成绩是8位的。但显示在12864上,个位和十位分别得8位显示。怎样才能让8位二进制变成16位二进制?

网友A:
没怎么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

就是要存储多个学生的数据,每个学生有6个数据,分别是序号(两位),第一项成绩(两位),第二项成绩(两位),第三项成绩(两位),第四项成绩(两位),总成绩(两位)。每个学生的6个数据存储在24C02中。还得调出来显示在特定位置。效果就是下面图所示。这是输入成绩时的画面,现在要把那12个数字换成已经存储的成绩。我读出来的全是乱码

网友B:
12864显示是ASCII码显示的,一般只有128个,8个字节(而不是你所写的个位和十位分别是八位),它显示的方式你可以将百位,十位和个位分开取得,然后在其后面加+‘0’(或者加0X30)转换成SACII对应的0到9,放在一个数组中进行显示。看下12864的数据手册吧,上面有介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存储多个学生的数据,每个学生有6个数据,分别是序号(两位),第一项成绩(两位),第二项成绩( ...

不知道你是带字库的评,还是自己做的字库,有一点就是你编码如果对应了,是不会出乱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带字库的评,还是自己做的字库,有一点就是你编码如果对应了,是不会出乱码的. ...

用的是带字库的,育松电子的液晶屏。如果数组没有定义长度却用了一个6次的for循环会不会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显示是ASCII码显示的,一般只有128个,8个字节(而不是你所写的个位和十位分别是八位),它显示的方式 ...

我存进去的成绩是8位的,怎么分开取?难道将8位二进制直接对10取整,对10取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存进去的成绩是8位的,怎么分开取?难道将8位二进制直接对10取整,对10取余? ...

计算机存储都是二进制的,八位能达到255,已经可以满足你分数的要求了。24C02就是8位的,你直接存储可以直接读,不需要考虑什么8位,10位,16位的。存的时候是8位,读的时候当然也是8位,这8位就已经是你的存的成绩了(0-256),那么你对这个八位二进制对10取整取余(注意下定义为unsigned char 即可 ),不就可以得到十位和个位吗?难道你想从你存储的8位二进制当中直接得到十位和个位?(如果你真的愿意...)。你用C的时候只要不是对寄存器那样的位进行操作,只要将数据看成是十进制处理就行了。

网友C:
unsigned char 24_data,  hundreds_digit, tens_digit, unit;

hundreds_digit= 24_data/100;//得到百位
tens_digit=24_data/10%10;//得到十位
unit=24_data%10;//提到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存储都是二进制的,八位能达到255,已经可以满足你分数的要求了。24C02就是8位的,你直接存储可以直 ...

我用一个数组放6个数据,用页写入方法写入24C02.读出来用数码管显示却是55,能否帮我找找原因
/**************************************
AT24C04测试程序
主芯片  : STC90C52RC (12T)
工作频率: 12.000MHz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sbit SCL = P3^4;                //AT24C04的时钟
sbit SDA = P3^5;                //AT24C04的数据

BYTE BUF[16];                   //数据缓存区

//BYTE code res[6] _at_ 0x23;
BYTE TESTDATA[6];
BYTE num,fen1,fen2,fen3,fen4,zongfen;
/*BYTE code TESTDATA[] =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
}; */
BYTE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T24C04_Start();
void AT24C04_Stop();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bit AT24C04_RecvACK();
void AT24C04_SendByte(BYTE dat);
BYTE AT24C04_RecvByte();
void AT24C04_ReadPage();
void AT24C04_WritePage();
void display(BYTE num);
void Delay_xms(WORD x);

void main()
{
        num=10;
        fen1=12;
        fen2=34;
        fen3=56;
        fen4=78;
        zongfen=90;
        TESTDATA[0]=num;
        TESTDATA[1]=fen1;
        TESTDATA[2]=fen2;
        TESTDATA[3]=fen3;
        TESTDATA[4]=fen4;
        TESTDATA[5]=zongfen;
    AT24C04_WritePage();
    Delay5ms();
    AT24C04_ReadPage();

    while (1)
        {
                BYTE i;
                for(i=0;i<16;i++)
                {
           display(BUF);
           Delay_xms(1000);
           }
        }

}
void Delay_xms(WORD x)
{
        BYTE i;
        while(x--)
        {
                 for(i=0;i<110;i++);
        }
}
void display(BYTE num)
{

        P2=0xfe;
        P0=table[num%100/10];
        Delay_xms(1);

        P2=0xfd;
        P0=table[num%10];
        Delay_xms(1);
}
/**************************************
向AT24C04写1页(16字节)数据
将TESTDATA开始的16个测试数据写如设备的00~0F地址中
**************************************/
void AT24C04_WritePage()
{
    BYTE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for (i=0; i<16; i++)
    {
        AT24C04_SendByte(TESTDATA);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从AT24C04读取1页(16字节)数据
将设备的00~0F地址中的数据读出存放在DATA区的BUF中
**************************************/
void AT24C04_ReadPage()
{
    BYTE i;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0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a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16; i++)
    {
        BUF = AT24C04_RecvByte();
        if (i == 15)
        {
            AT24C04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会NAK
        }
        else
        {
            AT24C04_SendACK(0); //回应ACK
        }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
    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T24C04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T24C04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T24C04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T24C04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T24C04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T24C04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24_data,  hundreds_digit, tens_digit, unit;

hundreds_digit= 24_data/100;//得到百位

现在能存进去,取出来读的时候老出错。用数码管显示一直是55,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数组放6个数据,用页写入方法写入24C02.读出来用数码管显示却是55,能否帮我找找原因
/********* ...

你程序显示你在读写的时候,用的一直都是数组的名字,打印(display())的时候还是数组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浏览器不支持显示后面的【i】)数组的名字是该数组首元素BUF[0]的地址,也就是说,你可能显示的只是该地址的首元素对应的地址,而非你想像的BUF[0]到BUF[15]对应的数据。如果你的读写是这样的话,woyAT24C04_SendByte(TESTDATA【i】),BUF【i】=AT24C04_RecvByte();diaplay(BUF【i】) ,应该不会一直是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显示你在读写的时候,用的一直都是数组的名字,打印(display())的时候还是数组的名字,(我不知 ...

那个函数是display(BUF);
我用的是24c02,把BUF[]和TESTDATA[]改为长度为8就能读取了,用数码管显示十位老是一闪就没了。Delay_xms(1000)好像对显示有影响,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display()函数里面是BUF[i],估计是浏览器的问题,我明明写的BUF[i]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