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学习上位机编程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12):
学习了51、AVR、stm8单片机,现在想学习上位机编程。
不知道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上位机语言?
delphi?c#?labview?vb?

网友A:
又不是做大型软件,只做个上位机,随便选一个学.

用过labview和qt, 做上位机绰绰有余,
推荐qt,跨平台比较好用,最新的qt5能支持安卓平台.

网友B:
学C#吧,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做大型软件,只做个上位机,随便选一个学.

用过labview和qt, 做上位机绰绰有余,

你好,Qt是用C++进行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C#吧,有前途!

恩,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教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Qt是用C++进行编程的?

对的,qt用的C++

网友D:
之前用过Python+pyserial写上位机,比较简单

网友A:
只用python写过一些处理脚本和自动生成小工具,这个入门倒是挺容易的。

楼主:
还是决定学c#了,毕竟有同学学这个,可能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