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使用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4-04-12):
用单片机编程控温,使用模糊和自整定这两种算法,两种算法使用时,需要将模糊规则表和自整定后的参数都写到EEPROM中去么?是不是不写E2的话,上电每次整定学习一次的话就会比较慢?

网友A:
也在研究之中。。。

网友B:
那是当然的,模糊和自整定这两种算法都涉及复杂数**算,单片机的硬件是无法实时计算与控制,因此先算好放在一个表里,用查询的办法才可以实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当然的,模糊和自整定这两种算法都涉及复杂数**算,单片机的硬件是无法实时计算与控制,因此先算好放在 ...

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