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mplap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在configure设置为内部时钟时能下载程序,但改为外部晶振后就出现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求大神解答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钟选项是什么,对应你板上的那个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选项是什么,对应你板上的那个时钟吗

选的时HS和外部晶振,板子上接的时20MHz 的,一调试就出现ICD00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时HS和外部晶振,板子上接的时20MHz 的,一调试就出现ICD0083。

hs,就是外部晶振,我觉的你可能是晶振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的时HS和外部晶振,板子上接的时20MHz 的,一调试就出现ICD0083。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用ICD2 可以下载程序,但debug是出现ICD0083 错误。
楼主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用ICD2 可以下载程序,但debug是出现ICD0083 错误。
楼主能分 ...

换了程序然后就可以了,但是设置的波特率和示波器测到的完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