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14-04-12):
最近在用一个SAM9G35的板子
用ADS1.2 + H-JTAG来调试。程序加载在DDR2里运行。为什么在ADS中可以直接将程序用J-JTAG下载到DDR2里面呢
好奇怪,KEIL下是用一个.INI的脚本通过J-LINK将程序下载到DDR2里面的。
在ADS1.2下改用J-LINK调试时就不成功,会出现错误,貌似是不能控制程序

网友A:
现在很少人用ADS1.2了吧?建议换keil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人用ADS1.2了吧?建议换keil5.1

哎,用的还不少吧,ATMEL ARM9,2440这样的片子,都在用ADS1.2
KEIL5.1都不会用呀,貌似不太支持SAM9G35

最奇怪的也还是ADS1.2里面居然不用初始化SDRAM啊,KEIL里用.ini脚本

还有就是ADS1.2可以用MAKE命令,编译起来比较快
KEIL编译一下就是全编译啊,要用很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