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4-04-12):
这个和光照强度有关,具体怎么用不清楚,有见多识广的见过吗?

网友A:
光敏二极管之类的吧

网友B:
感觉有点像红外探测器之类的器件,把光的能量转换成电信号

网友C:
看这光透度,我猜想里面是很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硅晶片,我见过8050一样的,透明的里面有小片的硅晶片,具体做什么用的给忘了
硅晶片和光照强度可有关了   大光强,大电流    你觉得的呢   哈哈

网友D:
貌似是颗CMOS

网友E:
感觉是CMOS,别的传感器没这么多脚。

网友F:
CMOS图像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光透度,我猜想里面是很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硅晶片,我见过8050一样的,透明的里面有小片的硅晶片,具体 ...

我的直觉也是这样,这个东西确实是检测光线的,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颗CMOS

CMOS我特意去看了。COMS上没有左上角的小正方形黑色块,而且CMOS里面看不到东西,这里能看到一些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CMOS,别的传感器没这么多脚。

CMOS确实脚位和这个差不多,但CMOS我特意去看了。COMS上没有左上角的小正方形黑色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CMOS图像传感器

目前我查看到的CMOS都和这个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二极管之类的吧

要比光敏二极管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像红外探测器之类的器件,把光的能量转换成电信号

据推测应该是把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还有可能直接是数字信号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些成像的,一般都这样子吧。
不过可能也是上面说的CMOS图像传感器
芯片正面是有文字印在上面

楼主看看红外热成像的介绍吧。
http://www.semi.ac.cn/kxcb/kpwz/200811/t20081127_2286748.html

这里有一个红外探测器的样子
http://www.hi1718.com/company/61243/products/20135611932156.html

这里有国产的红外探测器的芯片,也有技术文档
http://www.gwic.com.cn/productdetail.html?id=1

网友E:
色标传感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E:
你这个我也看不清。

网友E:
要不你拆下来看看背面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