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0V

楼主(2014-04-12):
变压器初级线圈位1H ,次级线圈也为1H(开始为0.00295H,也没有电压),图的目的是让220V变为12V,可是经过桥式整流没有电压,波形也不是正炫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你大师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一个普通的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7805稳压
还要仿真啊 ???

网友A:
太复杂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B:
要不是看你写到~220V转12V我还真略过了这么“复杂”的电路!你自己制作变压器,需要这么仿真?

网友C:
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啊

网友D:
变压器什么参数?

网友E:
就这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啊

1H和0.00295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看你写到~220V转12V我还真略过了这么“复杂”的电路!你自己制作变压器,需要这么仿真? ...

求指导,要不怎么仿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H和0.00295H

仿真的时候设置成1:0.1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导,要不怎么仿真呢

这么仿真也没问题,不过器件排布上,可以放置的整齐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