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编译出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

楼主(2014-04-12):
                        else if((306 < adval) && (adval < 510))           //采样结果关闭过程
                        {
                                doorstate1_2.dooropen_previousdoor = 0;
                                doorstate1_2.doorshut_previousdoor = 0;
                                doorstate1_2.doorclosing_previousdoor = 1;
                                doorstate1_2.doorfault_previousdoor = 0;
                                doorstate1_2doorfault_1_firstalarm = 0;
                                if(doorstate1_2doorclosing_1_firstalarm == 0)
                                (
                                        doorstate1_2doorclosing_1_firstalarm = 1;
                                        enable_buzzer = BUZZER_ENABLE;
                                        bellSwitch = BUZZER_ON;
                                )
                        }

Error   [195] E:\program language\water-door\sourse files\_detect.c; 2061.1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312] E:\program language\water-door\sourse files\_detect.c; 2062.1 ";" expected

提示少了分号  找了半天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不知道2061 2062是哪一行
检查变量、结构体域成员变量、宏定义

&& (adval < 510)多余的

网友B:
if后面的执行语句用的是{},而不是()。你的“;”expected是最基础的语法错误的。没有用;结束一个语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2061 2062是哪一行
检查变量、结构体域成员变量、宏定义

确实没有作用,估计LZ是想写<的,那不是行号,行号在前面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后面的执行语句用的是{},而不是()。你的“;”expected是最基础的语法错误的。没有用;结束一个语句。 ...

失误失误

网友C:
1. doorstate1_2doorfault_1_firstalarm = 0;根据上面的赋值,doorstate1_2应该是个结构体,这里是不是应该doorstate1_2.doorfault_1_firstalarm = 0;包括下面的几个
2. 里面的if语句应该是大括号{},你就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