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采集PT100如何实现0.1度的精度?

楼主(2014-04-12):
我用STM32F103ZET6的ADC进行PT100的温度采集,客户要求精度到0.1度。
外界温度每变化一度,PT100的电阻变化0.39欧姆,
我用电桥采集PT100桥臂的电压,经差分放大50倍后接到ST的ADC脚。
在内部采得的ADC值转化为电阻值,在进行查表得到外接的真实温度值。
请大神指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如何保证需要的采集精度呢?即如何实现0.1度的要求呢?谢谢了

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温度变化0.1度,你的ADC值变多少位呢?

另外温度范围是多少呢?要是0~1000度,你要做到0.1度不太现实;

另外精度和分辨率是2个概念,你精度到0.1度,还要考虑温漂啥的

网友A:
补充下:
1:还要考虑内部ADC的线性

:2:如果分辨率不够,可以过采样;

网友B:
0~100度做到0.1度的相对精度是可以的,0~100,0.1精度才1000分度,12位AD是有富余的.
绝对精度不好做因为绝对校准比较困难.
建议用pt1000,相同的电桥热效应小.

网友C:
0.1度(非显示精度,绝对精度)有难度啊,我这一般能做到0.3就不错了,不过已经能满足客户的0.5的要求了就没再继续改进了。

网友D:
建议增加一个积分式的AD转换器,容易实现16BIT以上精度

网友E:
你要求采集温度精度为0.1°C,
你需要注意一下 STM32F10X的ADC  查看技术手册可知 他有12位分辨率 输入电压在-Vre~+Vref之间
意思你的输入信号 也就是你经过差分放大后的电压必须保持在0~3.3V之间 超出了他测不出来的
在来看一下程序里我们怎么处理的 Voltage =ADC采集到的数据*3300>>12
看到这里你该明白了吧
0.1°C的精度需要转换成为相应的电压变化范围 你其实就是要设计这个相应的电压变化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0.1度,你的ADC值变多少位呢?

另外温度范围是多少呢?要是0~1000度,你要做到0.1度不太现实;

ADC是12位的,温度范围是-30到80度,用的PT100,采样后放大了100倍,算了一下大概可以精确到0.5度。
分辨率是0.61mv,每一度的电压变化是24.375mv。
发现降低参考电压差不多可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00度做到0.1度的相对精度是可以的,0~100,0.1精度才1000分度,12位AD是有富余的.
绝对精度不好做因为绝对 ...

确实是用的PT100,开始用5V的参考电压给电桥供电,AD放大50倍,发现只能到0.5度的精度,降低参考电压貌似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度(非显示精度,绝对精度)有难度啊,我这一般能做到0.3就不错了,不过已经能满足客户的0.5的要求了就 ...

请教一下显示精度和绝对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看到需求上写着最小控制温度为1度,测量和显示的精度为0.1度,劳请大神给解释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增加一个积分式的AD转换器,容易实现16BIT以上精度

打算用OP07来着,可编程的AD成本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求采集温度精度为0.1°C,
你需要注意一下 STM32F10X的ADC  查看技术手册可知 他有12位分辨率 输入电压 ...

恩,测到ADC的值在反推回去就可以得到PT100的阻值,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请问用恒流源会不会比电桥要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见了

回来了亲,请指教啊

网友F:
ADC 的參考電壓要留意,不然精確度都被它破壞了~
可查詢 AN2834 Application note: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Fx Series and
STM32L1 Series devic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用的PT100,开始用5V的参考电压给电桥供电,AD放大50倍,发现只能到0.5度的精度,降低参考电压貌似 ...

5V给电桥供电绝对不行,你可以算算5*5/((100+100)/2)=0.25W,你的电阻会发热,pt100电流不能超几个毫安,具体手册上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用的PT100,开始用5V的参考电压给电桥供电,AD放大50倍,发现只能到0.5度的精度,降低参考电压貌似 ...

简单的放大是不行的,你得差掉下限电压后放大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显示精度和绝对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看到需求上写着最小控制温度为1度,测量和显示的精度为0.1度 ...

绝对精度是指你的结果和标准温度绝对对齐,严格的说这个绝对的测量是要通过国家计量部门认可的.
市面上就没有0.1度精度的温度测量仪器,有也是瞎做根本不可靠,所以绝对0.1的温度你根本没法校准.
相对精度不考虑温度校准,虽然显示温度与实际有偏差但这个偏差是固定值我也不知道偏差多少,但是温度上升或下降了0.1度是可以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显示精度和绝对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看到需求上写着最小控制温度为1度,测量和显示的精度为0.1度 ...

控制温度指你的调控手段实施的时候允许的最大偏差,比如加热过冲,热容导致测量滞后,热循环温度不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增加一个积分式的AD转换器,容易实现16BIT以上精度

16位的精度纯粹胡搞,pt100或pt1000的精度都不在这个等级上,不是胡来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测到ADC的值在反推回去就可以得到PT100的阻值,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请问用恒流源会不会比电桥要好些 ...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恒流源是用来给你的变电桥供电的 ? 还是你说要用的PT100的电源?

网友G:
晕,还0.1度,麻烦你们去看看国标,看看pt100的传感器本身精度是多少,你就是再好的adc也不行,传感器本身误差就大于这个数了,内部电路的电势,耦合干扰,能做到0.2的精度都是很好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还0.1度,麻烦你们去看看国标,看看pt100的传感器本身精度是多少,你就是再好的adc也不行,传感器本身 ...

确实如此,不过理论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情况错综复杂,各种器件的性能和硬件的干扰是无法与理论相符合的,看来需要进一步的跟客户沟通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恒流源是用来给你的变电桥供电的 ? 还是你说要用的PT100的电源? ...

恒流源直接给PT100供电了,AD直接采PT100的电压值,就不再用电桥了,不过恒流源的精度要求会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温度指你的调控手段实施的时候允许的最大偏差,比如加热过冲,热容导致测量滞后,热循环温度不均... ...

多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源直接给PT100供电了,AD直接采PT100的电压值,就不再用电桥了,不过恒流源的精度要求会比较高了 ...

恒流源可以看看34401A的电路;
最好4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给电桥供电绝对不行,你可以算算5*5/((100+100)/2)=0.25W,你的电阻会发热,pt100电流不能超几个毫安,具体 ...

恩,我5V的电压在进电桥前串了一个1K的电阻,另外电桥的上桥臂用的2K的电阻,所以单侧桥臂的电流在1.25mA左右,就是没有具体测试过到底超过多少毫安之后会对PT100的特性产生影响,请问楼主有测试之后的结果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可以看看34401A的电路;
最好4线制;

好的,多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版主

你可以结合大家的说法。
算下能不能实现(要做误差分析,理论指导实践,不能靠猜)。

网友C:
显示精度就是表后显示的小数点后几位,这个可以蒙人的,绝对精度就是显示值和实际值的差值,用精密电阻箱按厂家给定的阻值调整一下一看便知。

网友H(2015-01-2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软件上通过采集的电压计算pt100的电阻值那一块怎么弄的啊,能否分享一下,我现在也在弄这一块呢?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I:
直接温度变送器接pt100, 自己搭电路成本也不低。稳定性也不好,。PT100精度一般只能到0.2。PT1000可以做到0.1

网友B:
市面上就没有0.1度的计量,有也是瞎做的,准确的定标是要到国家计量局做的,否则你就不能说你的温度是XX.X

网友J(2016-05-13):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可以看看34401A的电路;
最好4线制;

恒流源可以看看34401A的电路;来一个呢?

网友K: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啊  可以方向一下吗

网友L(2016-07-14):
0.1度,不大可能,我现在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