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VBAT问题

楼主(2014-04-12):
没有外部32。768K时钟,默认VBAT先供电,然后VDD通过USB插入实现供电,请问如何侦测VDD供电事件实现VDD恢复时自动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不接WAKEUP, 可否实现判断外部VDD恢复实现唤醒?

网友B:
只有vbat是CPU是不能转的,只能在掉电前保存数据.

楼主:
如果先接VBAT,后接VDD,此时可否实现唤醒?

网友C:
我也没看懂,
1、VBAT与外部32.768K没关系,里面还有个LSI,一样可以做时钟;
2、VBAT供电,只是保证Backup Domain供电。IC上电,Backup Domain会有个检测开关Low voltage detector,检测到VBAT无电,开关会将主电压VDD切到VBAT;
3、你既然在VDD供电前有USB插入的过程,那不就有了判断VDD是否上电了过程?

楼主:
我的意思是首次上电, 单独供VBAT不接VDD,软件是否会跑起来? 还是等VDD有了才开始第一次运行?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接VBAT,芯片能不能就开始正常工作啦...
注意:要保证MCU的正常工作,必须将芯片所有的电源引脚都连接到相应的供电电源上。
你说的,没有外部32。768K时钟,是不是说用的内置RC振荡器?

网友D:
问题是不清楚你说的VBAT是只是供电以便保存某些寄存器数据,,还是说,整个工作电路都是用VBAT供电...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整个IC只有VBAT有电, 软件是否会运行起来?
我认为不会, 此时如果接上VDD, 软件是否从头开始? 如果再断开VDD, VBAT保留了运行信息, 继续恢复VDD, 系统是复位还是从上次断电的地方继续跑?
我只想了解VBAT实际作用?

网友C:
不会,VBAT只是保证Backup Domain供电。也就是RTC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