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级搞反了后果?是否有可能工作,谢·

楼主(2014-04-12):
补充一下,是输出级的同名端搞反了。~

网友A:
如果你变压器后端的器件,比如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容跟着反了,那么可以工作,如果其他的没反,那么不能工作。

网友B:
不能工作。。。
驱动ic保护做的好的话,没什么大后果,调整变压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