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PI MSP430FG4618

楼主(2014-04-12):
这款单片机UART传输到上位机和SPI接收AD可以同时用么  我看他们的特殊寄存器只有一个
enum {
  URXE1               = 0x0010,
  UTXE1               = 0x0020,
  USPIE1              = 0x0010,
};
新手 希望你们多多指教

楼主:
void InitUART(void)
{
    P4SEL |= BIT0 + BIT1;                 // P4.0,1 = USART1 TXD/RXD
    ME2 |= URXE1 + UTXE1;                     // Enable USART1 T/RXD
    UCTL1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1 |= SSEL0;                      // UCLK = ACLK
    U1BR0 = 0x03;                             // 32k/9600 - 3.41
    U1BR1 = 0x00;                             //
    UMCTL1 = 0x4A;                            // Modulation
    UCTL1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2 |= UTXIE1;                            // 使能USART1的接收中断
}

void Init_SPI(void)
{   P7DIR |= BIT6 + BIT1 + BIT3;   // P7.6、P7.1,P7.3输出
    P7SEL |= 0x0E;           // SPI模式: P7.1(SIMO0)、P7.2(SOMI0)、P7.3(ULCK0)
    P7DIR&=~BIT2;
    UCA0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CKPH+UCMSB;     // 8-bit SPI Master **SWRST**
                                                        // SMCLK, 3-pin mode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2;                           // 32k/9600 - 3.41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0x06;                          // Modulation
  ME2=USPIE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IE2|=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接收中断允许
_BIS_SR(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0RX_ISR (void)
{
  while(!(IFG2&UCA0RXIFG));
  TMP_BUF=UCA0RXBUF;
}
这么设置有问题吗
在仿真的时候一步步走没有进入到中断读取UCAORXBUF

楼主:
用板子下载后运行 Init_SPI();                 // 初始化SPI

     InitUART();                 // 初始化UART
     _EINT();
到U1BR0 = 0x03;                             // 32k/9600 - 3.41
    U1BR1 = 0x00;                             //
    UMCTL1 = 0x4A;                            // Modulation
    UCTL1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2 |= UTXIE1;                            // 使能USART1的接收中断
} IE2|=UTXE1程序就不走 出问题了

网友A:
貌似不能同时用阿。这个mcu不是有一个USCI_A0和一个USCI_B0吗?USCI_A0可以作为UART,USCI_B0配置成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l. it helps

额  没有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能同时用阿。这个mcu不是有一个USCI_A0和一个USCI_B0吗?USCI_A0可以作为UART,USCI_B0配置 ...

你的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同时使用?  这个MCU是有一个USCI A0 B0  就是寄存器设置上没找到 还有SPI三线模式的时候可以如果输出没有可以不连线硬件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同时使用?  这个MCU是有一个USCI A0 B0  就是寄存器设置上没找到 还有SPI三线 ...

寄存器你可以看数据手册和头文件。

网友A:
用不到输出,可以不连。不过建议连上,方便以后系统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输出,可以不连。不过建议连上,方便以后系统升级

嗯嗯嗯  谢谢谢谢